楼主(2005-12-08):
三相400V经过变压器变成了两相,其中一相是L,另一相是N,供给UPS的电源.

据说国外经常这样,有谁知道其中的原理吗????三相怎么变成两相的,并且还有一个是N线?

网友A: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UPS是这样供电的呢!

网友B:
ups不是三相供电的,你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C:
不可能吧

网友D:
用1个Yyn的三相变压器,二次侧额定220V,直接1相去ups;
不过一般没有这么做的,用一个操作电源变压器(单相变压器)就可以了;或者用1个二次侧为220V的PT也可以。

网友E:
谁能为了庄UPS在家里拉三相电呀

网友F:
这种一般是不会在家用的,在变电站的电源用的多,主要是带大容量的两相电负荷的。

网友G(2006-01-07):
三相400V经过变压器变成了两相,其中一相是L,另一相是N,供给UPS的电源.

据说国外经常这样,有谁知道其中的原理吗????三相怎么变成两相的,并且还有一个是N线?
大功率UPS都是这样的,相同功率下,三相变压器不会造成三项不平衡,变成两相是因为UPS原理是交-直-交变化,另外直流没有三相,只有一正一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