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8):
应客户的设备要求,传动的线速度在0.00-4.00M/min,传动滚轮是D32mm!

传动速度精度要求在 0.01M/miin以下!也就是0.16mm/S

传动电机是0.75KW的1450的三相交流电机!通过75:1的变速机变速后来驱动传动滚轮的!

原来采用的50孔的棘轮与光电开光测速,采用PLC每秒计数测速,根据计算的结果,给变频器0-10V的速度信号,但速度不稳定!特别在低速的时候!

现在我们考虑使用SIEMENS的MMV440+编码器模块与光电编码器配合使用,来满足控制要求!
但我们没有应用编码器模块与光电编码器的应用经验,请问各位,请教一下光电编码器的选型以及在使用SIEMENS编码器的注意事项!

目前,应用比较稳定的光电编码器的供应商是哪几家?

楼主:
环境不好,而且电机到电柜有30M远!

在设备上只有一个主线槽,还会与其他380V的5.5KW电机电缆共放在一起的!所以在抗干扰方面一定要考虑的!

请大家给些建议!

网友A:
变频器+PG回授最好的控制在0.1%,自已自一下就知道了.才三十米的线,不需要考虑.

楼主:
能否讲一下关于PG回授的情况?

另外:我们总共有六台的传动电机,一般的编码器安装在变速机前,还是在变速机后?
目前的机械安装的情况来看,我们只能装在变速机后面!

我们还有一个方案:是把编码器信号传给S7-CPU模块,让PLC来控制变频器,这样与把编码器信号传给变频器,在成本与稳定性上面有什么不一样?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楼主的精度取决于减速机,再好的变频器,如果减速机不行,也没用的.PG装在电机上.

网友B:
进变频器的编码器一般装在高速轴的一侧,进PLC的编码器可以装减速机的输出轴那一侧

网友C:
楼上两位出的主意不错。
此题目挺好,是一个工程实践问题。正好可以展开讨论。其实,楼主的问题,不仅仅是反馈点的问题,包括编码器的选型。这里的选型,也不是选什么牌子的事情,要选好编码器的脉冲数。用户要求的控制精度不是很高,但也不是很低。以前的一周50个信号肯定不够用。还有一个技术关键,就是传动工程师们普遍头疼的EMC问题。现场只有一个走线槽,太过分了。这种情况,转速的稳定会受影响的。变频器的传动系统,安装布线若没有规范怎么得了?

网友D:
码盘可以选用1024脉冲的,反馈直接进变频就行,如果进PLC的话需要安装高速计数器模板反而更麻烦。

楼主:
谢谢版主,请各位多多指教!

因为我做的在流水生产线,现场条件不好!

网友E:
首先要确定你要的精度,
 如果操作环境不好,传送距离远,在电路特性选择时,可选用Line Driver线性差动型,传送距离可达到100M,有很好的抗干扰性。

网友F(2006-01-13):
用我们的控制器 有正反转 制动 稳速

        WWW。DIANYUAN。EBIGCHINA。COM

网友G:
编码器最新技术                               GEMPLE
——EasyPro智能型绝对值编码器
直接输出速度、角度、长度信号,无需计数器

GAM 60 R13 E  10 LA  智能可编程,绝对信号4—20mA输出,每圈最高分辨率8192,可直接对应单圈角度、多圈长度、转动速度输出

GAM 60 R13 E 10 R4A 智能可编程,双信号输出,绝对信号每圈最高8192线RS485和增量信号每圈1024线A/B相,位置环与速度环双闭环

GAM 60 R16 E  10 R4A 智能可编程,绝对位置高精度数字输出,每圈最高达16位65536线RS485信号输出(附送通讯协议)

GAM 60 R13 E  10 RTA 智能可编程,电子凸轮开关组输出,可设定8个位置电子凸轮开关组及连续绝对位置信号RS485输出

* 绝对值光电码盘与ENCODER模块,国际最新技术
*绝对值测量,抗干扰强
* 附智能可编程缆线,RS232信号连接计算机,提供EasyPro编程设置窗口界面,可编码器参数设定编程
* 直接对应测量的角度、长度、速度,可方便地设定圈长、方向、起始点、外部置位点
*  4—20mA输出、RS485输出、modbus rtu、电子凸轮开关输出等各种输出形式可选,无需转换模块,可直接连接各种设备。
*输出的信号角度、长度、速度可选,直接对应自动化应用
* 可设置每圈1线~最高达13位8192线或16位65536线的分辨率,可设置1~4096圈多圈测量
* 外部置位线,自动或随时控制置位
* 宽范围电源电压8~30Vdc,极性保护
* 夹紧法兰,国际标准型外形

*极具竞争力的价格!(目前三个月市场推广特价,相当于或低于进口同样分辨率增量型编码器价格!    021-32031167上海精浦机电)

根据搂主的要求,如精度不高,可选4--20mA直接对应速度 输出型,精度要求高,选RS485输出(modbus rtu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