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粘住

楼主(2005-12-08):
我们有一个回路,因电缆短路,造成接触器触点熔化粘住,请问是否正常?好像别的品牌在短路时都没有出现过此类问题,(触点熔化),请问这和接触器的哪个参数有关?这和系统的短路容量没有关系?

网友A:
因电缆短路,造成接触器触点熔化粘住,太正常了。哪一种解触器也成受不了那么打的短路电流的。

楼主:
那么,接触器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是不是就是它所标的额定电流呢?

网友B:
s是的,基本常识

网友C:
用真空接触器!

网友D:
正常。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s是的,基本常识

照你的说法,接触器就没有过负荷能力了吗,那电机起动时的6、7倍的起动电流岂不是也能把接触器粘住。我个人还是觉得有一个参数来决定接触器的最大过负荷倍数

楼主:
据我所知,接触器还有一个技术参数,叫做约定发热电流,就比额定电流要大,又叫做八小时电流,顾名思义,这么大的电流通过八个小时没问题,也就是说接触器还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通过更大的电流。这个约定发热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两倍左右,可能不同的厂家倍数也不同吧。

楼主:
大家为什么不回答我呢,是不是人为我提的问题太小儿科呢

网友E:
你自己的答案就是对的吧,在经验上一般认为长时间过电流就会引起粘连,具体是接触器哪个参数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F:
这也可能是接触器老化的缘故,一般情况下每个接触器能承载其额定电流的1~2倍左右的电流长时间(不是无限制的长时间)运行。但接触器老化后起承载能力将大幅度下降,同时又因为电流能产生较大的热量,尤其是大电流通过且时间较长时。

网友G:
触点是可以在额定电流下长时间通电,也可以在过电流1~2倍下保持较长时间,它的粘连(熔)要看它的载流能力、热效应、熔化点等。电机启动电流虽然有4~7倍,但因为时间短,不足以使触点瞬间融化。但是短路电流更大,在短时间内可以在触点金属上产生足够的热量达到熔点温度。瞬间粘连。因此,要看触点材料情况。同时线路上的保护装置选取也就十分重要。选的好,保护到位,当然就不会使触点粘连啦。

网友H:
兄弟,这种情况很正常啊!要知道,理论上,短路电流是无穷大哟!烧结个节点好正常哦!

网友I(2006-01-08):
主要是由于短路造成的,一股接触器在短时间内通过其额定电流的二倍是不会发生此现象的.也有可能是接触器老化通断末完全分开火花造成触点熔化造成.接触器这种现象经常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