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8):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是不是都需要驱动器来驱动。
我在一个项目中应用伺服电机有7台,是不是每一台都要配置一台驱动器,然后用8轴控制器来控制每一个驱动器。
再请教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在应用中的区别是什么?我在用精确定位时两种电机好像都可以达到定位精度要求,所以我就糊涂不知如何办?请教各位?

网友A:
步进电机在高速运动进容易丢步.这就是缺点!

网友B: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都是需要驱动器来驱动的。
简单的说:伺服电机是有码盘反馈的,相当于一个闭环的控制系统,它可以接受脉冲或模拟量电压做为指令信号,调速范围一般在0--3000转,且恒扭矩输出。步进电机没有反馈,相当于一个开环控制系统,它只能接受脉冲指令信号,调速范围一般在0--1000转,且扭矩会随着转速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在要求精度不高的低速场合下用的比较多。

另外,您说要用到运动控制器?请问是哪个品牌的?

010-65547556 张先生 希望能和您有合作的机会。
专业彰显品质 诚信铸就永恒

网友C(2006-03-03):
呵呵,又了解了一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