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急!

楼主(2005-12-08):
我是个新手,正在搞延时控制电机电路,但手头没有220v/12v变压器,只有一个输入380v,输出36v的控制变压器,偶尔发现在四眼插座上可以由一根相线和一根地线引出220v,接到变压器上,输出立马变成了18v,我担心的是这样会损坏变压器,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应该不会吧...

网友B:
根据变压器原理考虑,不会对其有损害。

网友C:
可以使用

网友D:
怎么会是18V呢?应该是20.8V才对吧?

网友E:
同意5 楼意见

网友E:
同意5 楼意见。

网友F:
同意6楼,顶一下

网友G:
[讨论]
引用 网友F:
同意6楼,顶一下

网友H:
同意楼6的意见顶下

工人不只是有力量

网友I:
反对!220V/12V的变压器不贵也不难买!为何要凑合?若是实验阶段倒也罢了,正式安装后最好不要这样,以免给其他维修人员带来麻烦。

网友J:
同意11楼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是18V呢?应该是20.8V才对吧?

网友L:
第一,不会烧变压器,
第二,不能接在地线,只能接在火线和零线上,你那样不符合规范
第三,可以直接用延时继电器呀,怎么用这么复杂的方法

网友M(2006-01-07):
建议采用220V/12V变压器,你说的能用,但负载变化输出电压也跟着变,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