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9):
求助:DANFOSS变频器不能正反转?
如题.DANFOSS  VLT2800设置:远程操作,开环控制,200参数为0时,302=7,303=7、9、10、11、12均不能反转,但可以实现正转;当参数200=1或4时,正反转均不行。郁闷啊!求求各位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顶一下,郁闷

网友A:
1、恢复出厂设置
   方法:断开主电源,先同时按住[QUICK MENU]+[+]+[CHANGE DATA]三个键(不要放手),然后接通主电源,接着松开这些键。
2、设置参数:200=1,202=50,其余全部出厂设置,试试吧!
    你的朋友   QQ:70453297

网友B:
最好单独试一下变频器,确定是通讯问题还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C:
请教
请问有没有danfossVLT 6000 HVAC变频器的设计指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