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9):
ABB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中,一控二.
变频器在达到启动频率,启动工频水泵后,频率又很快下降到,停泵频率,这样的反复有4到5次,系统才会平衡,请问各位,这样减少这样的震荡!

网友A:
降低加速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B:
看一下软传压力表的阻值是否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