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9):
遇到以下问题,很奇怪.
1. 自定义纸张时,若不按页面设置---以默认值保存,则再次打开编辑模板时,就见不到自己定义的纸张了,而是以系统默认的纸张打开模板.
2.在自定义纸张模板中将符号参考点放在帮助框的左下角,画了一图框后保存后再打开编辑,发现图框与符号参考点的相对位置没变,但参考点的位置却跑了,不在帮助框上了.有时,画好的图框大小也改变.
    以上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位知道请告诉,谢谢了.

另外,个人认为,软件中不能把模板与符号以相同的文件形式对待.符号是按一定模数绘制的,不用考虑纸张,而模板必须是在一定纸张上的模板,否则,如在A2纸张上绘制的模板却出现在A4纸上,就显得十分别扭.  不只大家是否有同感.

网友A:
我都试过了,没有问题的。可能是你的方法不对。
模板也要根据你的纸张自定义

楼主:
应该是没有错的。我用标准纸张设定模板就没有问题。我是按着手册的步骤设置的,你是任何设置的,能否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