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9):
请教:相电压和线电压如何区分?

平时经常听到有些人说10kv供电系统,请问这个是只线电压么?
名牌上标的额定电压只得的是什么电压??

网友A:
1:相电压指相线对中性点的电压;线电压指相线与相线的电压。
2:10kv供电系统指线电压。
3:一般低压电器所使用的电压有380v和220v两种。若电器使用3相电源,一般铭牌上所标是指线电压380v;若只标电压380v,必指线电压;若标电压220v,则指相电压。
4:建议大家在打字的时候,尽量避免别字,让人读着挺费劲。

网友B:
1. 线电压指的是三相电中任何两根线间的电压,相电压指的是三相电中任何一根与中线间的电压
        2.应该是吧.
        3本设备所使用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