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9):
设计一整流器电路,把输入的220V单相交流电转化为直流11V输出.
要怎样设计啊,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主要是找个220v变为12v的变压器 再通过桥式整流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这样么,是11V的变压器吧.谢谢你
有哪位高手能说的更详细么

网友B:
要看电流
12v 大点了吧

网友A:
变压器出来12v 再经过桥式整流后就10.8v了

网友C:
是啊!5楼说的对啊!整流桥是有压降的啊!

网友D:
5楼说的对我顶.

楼主:
那要怎么解决呢
各位想个设计 的办法,帮忙了.哈
谢谢谢谢

楼主:
首先通过二极管单相桥整流成直流电,,然后再进行阻容滤波,再通过分压电路取样11V的直流电.
这样的话 可以么

网友E:
为什么你要11V的电压,而不是12V的呢,你用11V电压做什么用的?不能用12V的代替吗?据我所知,11V电压用的地方很少哦.

楼主:
我刚接触这个工控这个领域的东西,物理知识很贫乏.谢谢各位高手的指导.
再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交流和直流的区别是什么,我了解是直流1V和交流1V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各位能给详细的讲解一下么,或是推荐我看什么书. 能够学点实用的物理.

网友E(2006-01-13):
简单一点,你把相应的交流和直流分别接到示波器上看一下波形,我想你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F(2006-02-13):
交流就是方向改变的,面直流是方向不变的!

网友G:
支持5楼说的对我顶.

网友H:
非要用11v?首先要看电流大小和波纹要求!普通整流滤波空载电压约1.4倍次级电压。如12v次级将得到约16v支流电压。重载才约12v或还低些。对电压波纹有要求就要用稳压器件了。
电脑12v电源串一个二极管基本上正好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