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9):
新手学习
请教诸位dcs组态软件和plc用的一样么?
大多数用什么组态?

网友A:
DCS与PLC都有自己的组态软件各式各样的,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
都是1.数据库(PLC叫符号表比如)2.逻辑组态(DCS一般为功能块方式,好的PLC是语句表,梯形图,功能块如西门子S7-300,400)3.画面组态(DCS一般集成在软件包里,PLC可以单独如WIN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S与PLC都有自己的组态软件各式各样的,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
都是1.数据库(PLC叫符号表比如)2.逻辑组态(DCS一般为功能块方式,好的PLC是语句表,梯形图,功能块如西门子S7-300,400)3.画面组态(DCS一般集成在软件包里,PLC可以单独如WINCC)
10分感谢,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B(2006-02-25):
在实既应用中的区别????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