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9):
能帮我个忙吗?
我用富士编程软件怎么不能将修改的程序写入plc,也不能加密,联机都正确,可以将plc内容读出来,PLC是富士NBE的,从PLC的ROM中的程序传送到EPROM中失败。

楼主:
知道的,麻烦告知!

网友A:
没用过,帮顶一下

楼主:
使用过的高手,动动手教我一下

网友B:
呵呵;
如果你确认是EPROM的话,肯定是写不进的;
EPROM需要用紫外线先把里面的内容销去,再用专用的烧录器才能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