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9):
各位大侠,小弟想装个55KW电机的控制部分,采用什么样的控制比较好?大约要多少钱?采用降压启动方法,对自耦变压器怎么选择?

网友A:
用一个星三角就好了,又简单又便宜。

网友B:
有专用的软启动器,对电网的影响比较小。

网友C:
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柜,既经济又好用

网友D:
不需要调速的话用软启动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星三角就好了,又简单又便宜。

电缆的成本不会低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柜,既经济又好用

网友G:
没什么特殊要求,当然用星三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