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9):
请问在发电机控制回路中,合闸指示灯灯与跳闸回路相连。指示灯的电阻阻值无变,只是与灯头连接处短路了。(就是跳过了灯泡的连接直接接通了线路的两端)电阻不是限压的吗?为什么可以接通了跳闸回路?有那位仁兄可以告知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A:
1、指示灯的功率<4W,分闸电磁铁的功率>200W,而在控制回路中二者额定电压是相同的;
2、正常状态下,指示灯未短路,控制电压主要集中在指示灯(泡)两端,分闸电磁铁两端的电压<<其动作电压;指示灯亮,电磁铁不动作;
3、指示灯(泡)被短路,控制电压集中在分闸电磁铁两端,跳闸回路始终处于接通状态

楼主:
但是为何在通过电阻压降后,其电压不足220v。那么跳闸线圈为什么还可以吸合?

网友A:
跳闸线圈在85%~110%额定电压下都可以动作

网友B:
对 同意,控制回路里的监视回路也是这个道理,正常的时候电压无法驱动跳闸线圈,但是监视回路的灯是可以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