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9):
单相220伏电阻性加热器,用接触器控制,是相线和零线一起用接触器的两个触头通断较好,还是只用接触器控制一根相线,把零线直接与电源连接好呢?

网友A:
把零线直接与电源连接好,但接触器的三个触头可以全部用上。增加可靠性。

楼主:
接触器的三个触头全部用上。接通是可靠了,断开就不可靠了,岂不是增加了故障机会?

网友B:
断开也可靠多了,应为是3对点,每对点的电流要小1/3,触点就更不容易粘连了

楼主:
能说一下把零线直接与电源连接好的原因吗?

楼主:
相线和零线一起用接触器的两个触头通断,使主电路与控制电路隔离,不是更好马吗?

网友B:
但是接线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
我赞成零、火都接主触点,好比用空开时,有2p的就不用1p的。

网友D:
还是只控火,零直接接负载。否则当接触器出故障,只通火线,零不通时,会发生人身伤害。

网友E:
断零火应该是首选。用接触器的两边相同时断两根线。便于维修。

网友F:
我赞成9楼,为了安全起见,只控火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赞成零、火都接主触点,好比用空开时,有2p的就不用1p的。
坚决支持斑竹的意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