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变压器咋了?

楼主(2005-12-09):
我处有一台无油枕的变压器1000kva,近期可能天气太冷老是速断保护,和重瓦斯保护,那位大侠有解示?

网友A:
可能要坏吧

网友B(2006-04-06):
先排除误动作的因素,然后再停电检修.

网友C:
应该做一下预防性试验和继电保护,查找一下原因。

网友D:
支持3楼的说法!最好是做一下预防性试验和继电保护的工作!确保没有问题了,再看其他的!

网友E(2006-05-07):
线路没有问题的话,那肯定是缺油了,早点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