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9):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开始学习PLC应该如何开始,先学什么,然后呢,那样的话既能有效率又有效果。希望看到的大侠都能赐教。thanks!

网友A:
我想首先应定位要学习的PLC的型号,这比较关键,因为不同公司的产品语句都不一样,就算同一公司的不同型号的产品,编程命令或软件元件的定义也不尽相同.确定了具体型号再上网下一些编程手册与编程软件,这样就可以开始学了.

楼主:
谢谢大虾赐教,现在用到的是三菱的大部分的PLC.我只是想知道怎样的步骤,比如先熟悉了指令啊什么的?还是怎么样?既有速率也有效率。望大侠帮我拨开迷雾。

网友A:
三菱PLC编程指令有基本的顺控指令与相对复杂的应用指令,顺控指令最基本,也最好学习,当有一些心得后再学应用指令,你有编程手册吗,三菱的分FX,A,Q三种编程手册,如果初学的话,FX,A可以作为首选,因为它们相对简单,相比较而言,Q就复杂的多.当然,以上只是我个人想法.

楼主:
多谢大侠,我有FX系列的手册。可是我觉得天生笨拙,看了指令之后也能大体得明白。但是指令里面有好多特殊的限制。而且看懂了也不能很好的体会在实际当中应该怎么样,现在老大强迫我要很快能上手能独立的做事,我想这会有困难,所以很有压力。以前也几乎没有PLC的经验。希望大哥能给我指一条明路,让小弟能尽快的上手。小弟不胜感激。要能又快又好的学会,依照你们的经验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步骤。

网友B:
求你帮忙
大哥:
    我也是初学者 ,能不能发给我一本fx三菱的编程手册,
lihui81920@126.com
多谢了
                 小妹

网友C:
我也刚学PLC东东,要一本FX三菱的编程手册。不知能否如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