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9):
同题目,硬件和软件有什么要求

网友A:
1 计算机安装CP5611网卡,使用MPI方式通信
2 计算机安装CP5611网卡,300中支持DP通讯,使用DP方式通信
3 计算机中安装CP1613以太网卡,300中带有343模块,使用以太网通信方式通信
4 300带有341或者340模块,和计算机采用RS232方式通信
5 300使用适配器直接与计算机的串行口或者USB口直接通信
以上方法都需要step7 v5.1或更高版本为编程软件
上位机采用组态软件(如wincc,mcgs等)如果自己编写上位机软件,需要安装prodove软件,该软件需要授权后方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