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09):
我是在一家水泥厂,我们有自己的自备电厂,经常需要上外网。分断母联的手车柜里的电压互感器在外网出现接地现象时,不注意就会造成互感器烧毁。我们也加装了消谐器,但事故还会出现。互感器有的是JDZJ-10Q的,我们的发电机是通过避雷器接地的。我看了互感器的说明书,要求不能使用于中心点接地系统。但JDZJ-10Q是图纸设计的。我想请教在变电站工作的朋友,你们是怎么做的?(在我们这里的变电所也常出现这样的故障。烧互感器。我是才接触这个工作,不太了解。)

网友A:
JDZJ-10Q的互感器是手车安装还是固定安装?剩余绕组是否有接地保护的措施?

楼主:
互感器是固定安装在手车柜里的。三个互感器是尾巴组成星点接地的。

网友A:
3个JDZJ一般是星形接法,可以接地的。除额定绕组外还带剩余电压绕组,剩余正常时输出100/3V,通常是将3个剩余绕组串接,正常时输出0,接地故障时输出100V,加电压继电器可实现接地保护。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我明天试试。如果有其他问题请教你,请你再帮忙好吗?
再次谢谢。

网友B:
给互感器加装合适的高压保险。

网友A:
高压PT都应该有保险的啊,型号为XRNP-12/0.5A,也有用1A的。

其实比较好的办法是在易发生接地故障的进线处加零序电流互感器,出线接地故障的时,断路器跳闸,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