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5-12-10):
如果我电源下线接个电度表,然后接个变压器,请问在变压器下接个50w的负载和接个500w的负载,用电数是否一样

网友A:
可能一样吗?功率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楼主:
变压器作为负载 它的功率是一定的 所以我认为不论变压器下面接什么东东 用电应该一样 不知道对不对
比如电警棍 电源只是几节电池 但产生高压几千甚至几万伏 接触人体电阻算800欧姆 你算算功率应该多少 难不成几节电池用一下就完了 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变压器当负载 这样才合理 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B:
哎,又有永动机诞生了!

网友A:
我还想问问楼主,照你说的从发电厂送出的电也经过变压器再接负载,接多接少都一样,那为何会有电力紧缺与充足的差别?

楼主:
我想是不是变压器超负荷运行

网友C:
当然不一样

网友D:
功率当然一样,能量原本就是守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