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0):
PLC和变频器不限,要求给定一个速度,其它的速度要同步.

网友A:
先生你说的太概括了点吧!用在什么设备上面,要求精度是多少,联系方式是什么,都没有要别人怎么说?精度很高的话方法也有很多种,精度低的话用变频器就行了。如果想交流的话可以电话至0551-5620683小弟姓叶,对变频同步略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