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2-10):
问个问题,我单位配电房有一24KW的三相备用发电机,中性线不接地。以四线双向刀开关为自发电和市电的切换开关。使用时有如下故障:三相相间都为380V正常,三相对地则不行,分别为120,260,180伏。(不带负载也如此)而使用市电时系统正常。发电机离配电柜仅3米远,电线没问题。请各高手分析问题所在!先谢了。

网友A:
问个问题,我单位配电房有一24KW的三相备用发电机,中性线不接地。以四线双向刀开关为自发电和市电的切换开关。使用时有如下故障:三相相间都为380V正常,三相对地则不行,分别为120,260,180伏。(不带负载也如此)而使用市电时系统正常。发电机离配电柜仅3米远,电线没问题。请各高手分析问题所在!先谢了。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的厂里也有发电机的。不知道你的发电机发送出来的电,频率有没有达到50HZ,不是看电压表达到380V就可以的。

楼主:
频率正常

楼主:
没人知道吗?
这个发电机是电子调压的,一般只要调节频率到50HZ就行了,电压是不要紧的,一达到额定转速电压就基本稳定在400V了。油门到顶也就400V,不过真要到顶频率就太高了,呵呵。大家来帮下忙喽!

网友B:
中性线接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