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的I/O选型问题

楼主(2005-12-10):
在横河CS3000 里面为何有的输入输出时单点卡,有的是多点卡,比如温度TE输入,有的是输入到单点卡,有的是输入到多三点卡,使因为根据此点所在的回路的重要程度决定的吗?
是在DCS定型的时候决定的吗?希望专家能给解释,谢谢

网友A:
单点卡是在老的CS3000系统用的,现在基本上不用了,除非资金充裕,因为单点卡成本太高。
建议用多点卡。

网友B(2006-01-27):
单点卡是可靠,但是成本也高。

网友C:
只有RIO 总线有单点卡。FIO 就没有了。在选型时就定下来了。
你说的很对,重要的系统选用。
因为是单点卡,所以是通道隔离的。而多点卡一般的都有共地,通道间是不隔离的,存在差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