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2-10):
在一三相四线小容量系统中,照明和动力混用,照明由单P空开单个控制,动力由三相空开单个控制,零线采用零排分接。其中有一1.5KW的电机在启动后会引起部分照明灯开启,并在二三秒后此电机的三相空开跳阐。动力故障怎么会引起照明开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知道.关注中.

网友B:
推测有接线错误,并且电机有故障,分别查查。

楼主:
故障今天已找到,为电机对地漏电。但是此系统已使用多年,不存在接线错误。现虽恢复正常了,可是还是没想明白,在这个电路中,电机漏电怎么会引起照明灯开启啊?是250W的金属卤化物灯。请大侠们指条明路啊!

网友B:
使用多年的系统也可能有接线错误的,我碰过不少,很令人头疼。金属卤化物灯要用镇流器启动的吧,这类灯具与动力设备在一起使用,有时候会出些怪事,与电子设备共用电源又会干扰电子设备。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电机外客接了零线,电机漏电后三相电流不平衡,造成电机外壳有电压
经零线传至灯,灯或哪也漏电接地,就够成回路,就点燃了.

网友D:
我碰到过类似问题,灯和电机的零线分成两类问题便解决了

网友E:
三相四线接线方式在有一相接地发生两相照明灯会亮这就是所谓的中性点位移情况,N线上有电压所以电灯会亮。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可是这个也太巧了吧?灯的某处也漏电??又不只一个灯会亮,有好几个的,都漏电了?电机外壳却实是漏电了,可是每个灯有单独的控制开关的,就算零线带电了,可是能形成回路?再问一下,自有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了。(变压器外壳,中性线,避雷器,三点共地了)还会零点漂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