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0):
就我所知的,有2种控制方式:
1.将压力、温度、流量这些控制信号反馈给电机的变频器,实现恒温、恒压、恒流量
2.将以上信号反馈给管路上的自动调节阀,控制阀门开度,实现恒温、恒压、恒流量,而此时的电机是在共频下运行的

我的疑问
1.如果管路比较长或复杂,用第2种方式比较精确了,但是这样会不会对电机的寿命有影响?
2.从成本上看,一个好的自动阀,少说也得2万RMB左右,这样看第1种方式就更加经济,我的理解对不对?
3.各位说一说这2种方法哪个更精确一点?
3.各位有没有接触过其他控制方式,能够比上2种更为合理和精确的?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下,望各位DX指点!

网友A:
对于管道的过程闭环控制,你的这所谓的方法1/2只能说针对流量的控制可以选择;针对温度和压力就不妥了吧。管路里的流体温度控制,是比较复杂的,你的那两种控制方式多有可能不行。比如需要冷热源的注入调节,或者制冷与加热的调节等等手段实现。管路中流体的压力调节也是如此,单凭所讲的那两种方法,是控制不好的,更谈不上精度。起码需要一个恒定的压源和可变的阀门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