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0):
伺服电机型号:SGMAH-04AAA4C
伺服器型号:SGDM-04ADA
线路都结好了,可是电机不转,给电机轴一个力后,电机会往复转,而且越转越快,请高手指教,如何查找毛病。
我有点菜,谢谢指教!

网友A:
你可用JOG功能转动电机,看电机什么反应再查毛病!

网友B:
请问JOG正常,电机就正常吗?

网友A:
是的!因为JOG功能就是往脉冲口里输入脉冲。
你现在JOG是否正常呢?

网友A:
但要记得把刹车放开!

网友C:
lz在不
?正常吗

楼主:
多谢各位,我用的那个伺服器有个自带的试机功能,在试机的状态下是正常的,JOG功能我还没用过。我不知道JOG和试机功能原理上是不是一致。

网友D(2006-01-21):
请问许泽爽变频器和伺服器有什么区别?150瓦的伺服器大约多少钱?

网友E:
你后面说的现象是正常现象。前面说的是接线有没问题,再就是先用PLC发串脉冲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