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

楼主(2005-12-10):
我的变频器到 一定的频率就不动了,35赫兹.请各位大侠问是什么原因?请回复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最高输出频率设定成35HZ;
或模拟量选择的为0~10V,而你输入最高只有5V的话,只能输出最高频率的1/2;

楼主:
谢谢,顶楼.我的问题已经解决,我查到变频器的输入熔断器保护一个被烧掉.换好后一切正常.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变频器缺相保护,或者显示故障报警?能请教你吗?

楼主:
谢谢,顶楼.我的问题已经解决,我查到变频器的输入熔断器保护一个被烧掉.换好后一切正常.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变频器没有缺相保护,或者显示故障报警?能请教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顶楼.我的问题已经解决,我查到变频器的输入熔断器保护一个被烧掉.换好后一切正常.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变频器没有缺相保护,或者显示故障报警?能请教你吗?

     实际上很多变频器在低频(具体HZ不确定,要看负载大小)下都能正常运行,而且没有缺相故障报警。原因是整流模块得到缺相电源后仍然能输出比三相电源时小的直流电压提供给中间直流环节,逆变模块得到该直流电压后仍然能输出三相电压(变频变压)给电机,并且电机能正常运行,只不过频率到达35HZ后,依据U/F比逆变器已不能提供超过35HZ以上对应的输出电压,超过以后直流环节电压立即降低,变频器检测为过负载或逆变器过载,其降容功能(如果有)生效,使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不再按照设定的加速时间加速运行,而是在该频率下持续运行等待负载的下降(频率升高时直流电压不再下降),然后按照设定的加速时间加速运行至给定频率,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品牌的变频器?
     很多变频器采用检测中间直流环节电压的方法检测电源电压(电源输入端没有电压检测),直流电压为电源电压的1.41倍,如果运行时该直流电压低于变频器内部设置的低电压降容或报警时,变频器将先降容后报警,如果没有达到报警电压变频器降不会产生故障报警,也就会发生你所述现象。
     当然,也有许多变频器上电后先检测直流环节的充电量(当然通过与直流回路接触器并联的充电电阻),当达到规定的充电量时,预充电回路接通直流回路接触器,变频器正常工作。有时由于预充电回路故障或接触器故障,导致接触器没有闭合(上电后听不到接触器吸合的声音),有些变频器仍然可以继续运行,发生你描述的现象,不过这次的逆变器直流电源是由充电回路提供的(一般发现后充电回路已损坏)。
     当然在购置变频器时如果供货商能给你讲清楚他提供变频器的诸如:电源电压、直流电源、电源电流、输出电流、负载大小等相关的检测和显示元件的位置和原理,相信你不会有以上的疑虑了!
    不要觉得让销售人员讲是为难他,有些销售人员的专业知识不比工程技术人员差,好像说远了,打住!
http://www.blogguanghu_xu.ccoo.cn

楼主:
谢谢,获益颇多,我用的是ACS400,AB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