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0):
1.FX2N-128MR-001,模拟量我选4AD的,我想知道在软件里怎样设置模拟量模块-4AD
2.模拟量的表示方法是不是K4X000?

问题提的很低级,希望有哪位好心人帮我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fx2n-4ad是模拟特殊模块,它有四个输入通道,来接受模拟量并将其转化为数字信号给PLC进行处理,输入模拟量可以是温度,湿度,压力或其它.与PLC的通讯是通过读写其缓冲存储器来实现的,PLC用命令FROM(读),TO(写)语句来实现.其中每一个缓冲存储器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如#1至#4为四个通道的采样数,当选择平均温度时有用,#5至#8为平均采样值,限模拟输入量的平均值,#9至#12为当前值,即时值.具体特性可以下载该模块的使用手册,http://www.ryoden-automation.com.cn网站上有相关资料.

网友B:
4AD具体的使用方法请参考三菱FX系列特殊模块使用手册,指令用FROM/TO;

楼主:
谢谢两位朋友,在编程软件中设置的时候我需要填入选用的FX2N-128MR-001名称,那么fx2n-4ad在软件中怎么体现(怎么设置)

还有就是我在编写梯形图的时候,输入为X,输出为Y,中间变量为M,那么我想表示模拟量应该用什么符号?

楼主:
哪位朋友帮忙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还有哪位有FX2N-4AD的中文说明书,发给我一份,我将十分感谢!!!
dadan555133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