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0):
我想让电机转动进行正反转重复运转   正反变换时间不固定
 电机带动罗杆  罗杆带动罗冒的左右走动  左右走动行程  有时长  有时短
  先谢各位了

网友A:
做什么试验呢?肯定没有问题呀。

楼主:
我是用到倒线机器上的   楼上能不能教一下

楼主:
各位兄弟 帮小弟这个忙啊

网友B:
时间长短不确定,怎么搞啊?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在什么情况下正转,又在什么情况下反转,如果是左右走动到一定距离就正或反转
的话可以用计米器,如果是一定行程的可用行程开关控制,正转时让FOR和COM短接,反转让REV和COM短接,小弟拙见
可电话交流,电话0551-5620683小姓叶

网友D:
我同意叶先生的意见
 我们这儿到线机有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样子

网友D:
倭奴不灭,心不平!

网友E:
用PLC很容易实现的,时间的长短由现场的要求作为条件输入PLC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F:
用传感器做为正反转信号就行了

楼主:
请问楼上  用什么传感器  现在的问题是 行程长短要求变化         PLC是什么   见笑了

楼主:
如果要满足长短变化  用上PLC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G:
有怎么样的条件要说清楚啊,
条件运转如果不多.没有和别的设备通讯的话也可以用考虑用继电器来控制~

楼主:
只要行程可以变化就可以了
继电器用哪种啊 怎么安装呢 谢谢

网友F:
行程变化的话用位置传感器,PLC就是可编程序控制器,简单点说就是替代继电器/接触器的高端一点的东西

楼主:
谢谢  兄弟们的指教   谢谢这个论坛

网友H:
[原创]
你的变频如果支持多段速,并且每段速度加减速时间可调,应该可以,机子本身如果有简易PLC功能则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