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0):
谁可以告诉我380V继电器要怎么接??谢谢?还有热继电器的4个点接那??

网友A:
380v的继电器线圈是380v的话,控制回路要用380v的电压,热继电器4个接线端是两对节点,一对常开一对常闭,按控制要求怎么用了.

楼主: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接上380啊..220我会接啊  还有我电机是4KV的要多大的热继电器啊?

网友B:
380V电压控制和220V电压控制的接线方法是一样的。把220V里的零线改成火线就可以的。4KW电机一般电流8A左右。热继电器要求,不能超出你需要控制的电机的最大实际所用电流,选择8A左右即可。但关键要看电机的实际电流。

网友C:
跟220V的一样呀 !!!

网友D:
按电机的额定电流选用吧。

网友E:
把接触器的线圈接的是三相电的两条火线 不就是 380 了吗?
热继电器用8A左右的  然后把整定电流调到10A 就可以了
至于那四个接线点用两个就可以了 自己分析就知道了
个人意见 仅共参考

网友F:
楼主是做什么的哦?

网友G:
可以使用10-15A的热继电器,三相电经过热继电器的三进线三个出线,边上的小接线柱
接控制线路.

网友H:
给我传真号.我画一个给你.

网友I:
控制回路用380的 热继的开店 和闭点按需要接

网友J:
楼主不是搞电的吧!这种问题也问!

网友K:
把继电器的线圈接入380V电源就可以了  热继电器的4个点接常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