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1):
FRAUN18i 的机床,机床报警为X轴误差过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高手给分析下,在下不盛感激!!

网友A:
你查一下,驱动、编码器

楼主:
2楼的朋友,好像是司服放大器的问题,电机我查过了,编码器怎么查啊,具体给我解释一下好不?

网友B:
想学习PLC编成,但是还一点也不懂,希望有高手能够教教基础知识。

网友C:
编码器精度是否不高,或是不准,

楼主:
问题以解决,原来是X轴的电机缺一相,

网友D(2006-02-09):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但那是电机航空插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