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1):
在交通信号控制中根据以下条件编一个程序:
1、南北向绿灯与东西向绿灯不能同时亮。否则报警信号自动关闭整个信号系统。
2、南北向红灯点亮时间为25秒,与此同时,东西向绿灯点亮20秒,到20秒时,东西向绿灯闪烁3秒后熄灭,熄灭时东西向黄灯亮2秒后熄灭。这时南北向红点熄灭,绿灯点亮;东西向红灯点亮,绿灯熄灭。
3、东西向红灯点亮时间为30秒,与此同时,南北向绿灯点亮25秒,到25秒时,南北向绿灯闪烁3秒后熄灭,熄灭时南北向黄灯点亮,亮2秒后熄灭,这时东西向红灯熄灭、绿灯点亮;南北向红灯点亮、绿灯熄灭。
4、根据上述时序,周而复始。
5、在晚上,交警下班后,总启动开关断开,要示东西南北向的黄灯都闪烁。
    大家都试下看,看谁编得好。

网友A:
我用了3小时就用plc+文本显示调试好了,太简单了,还有难的吗?

网友B:
有奖励没??

网友B:
推荐使用西门子的顺控继电器编程,习惯了的话可以在最短时间解决较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可以较少考虑自锁和互锁问题,而按顺序一步一步执行。

网友C:
我是一个初学者,不过对付这样一个程序,自认为还是没问题的,不过我只会用步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