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1):
我的负载全是380V的电机 还有一些220的电加热 我的主电缆用120平方的合理吗? 希望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我是新手 谢谢大家了 以后都联系  我的QQ:34646279

楼主:
为什么没人指教呢?

网友A:
260KW负载用200KW变压器,不够。变压器最好用在85%负荷,要留一部分负荷备用,以保护变压器。另外260KW用120电缆有点小。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指教

网友B:
你 是怎计算的,是不是把所有电机全加在一起了,如200KVA变压器你用260KW 哪肯定不行

网友C:
电缆太小了,建议250平方以上
200KVA的变压器看你电机的同时系数了,一般工厂用的话肯定不够的

网友D:
肯定不够  要315kw

网友E:
你的变压器如果是油浸式的可以进行超载运行,但是要根据负荷超出系数来控制变压器的超负荷的时间。

网友F:
OK,电缆185

网友G:
看你的的同时用的是多大的。

网友H(2006-05-22):
变压器可以运行在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