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5-12-11):
以200千瓦的配电变压器为例  哪为大虾帮我讲一下它的无功无偿系统应该怎么做
 最好是详细点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为什么要做电工?

网友B:
首先要说清楚你的负载是什么性质的,根据负载情况选择补偿的多少比较合理.既有余量,亦有造价的合理性

网友C:
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按1/3--1/4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