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OMRON的PLC内部内存坏的可能性有多大?

楼主(2005-12-11):
公司有一机器是92年从台弯买回的,当时已是旧货。正常用到近日,昨天早晨工人开机不了,经查是PLC“错误灯亮”!PLC是“SYSMAC C20”的,一个扩展。对方说此机子早已汰淘了,不与修理。乍办?我们手里没有相应珍断卡,有朋友说很可能是PLC内部内存坏了。是真的吗?这样可就不好玩了。
但是我们把其扩展线取下后,开机,错误灯又不亮(此时没有外围)是不是扩展坏了呀?

小弟以前从未接触过PLC,不知道其工作原理,是不是程序开始时不用扫描硬件呀?明明要用扩展的,为什么拆下扩展后不报警呢?
不明白

楼主:
顶起来呀,不要沉下去了

网友A:
C20是比较老的型号;
内部的存储器如果是RAM的话,只要锂电池电压正常,程序是不会丢失的;
如果内部用了EPROM存储器,则程序是不会丢失的;
有条件的话,借台手编器接上,可以显示出故障原因;

楼主:
多谢楼上大侠的关注!
锂电池电压有3.6V,主板和扩展板如下图。不知道还有没有得修。主板与扩展板这间通信的那三块74LS块子我换上全新的也没办法!

楼主:
这么老的机子,珍断卡很不容易找呢。就是不明白不加扩展时其错误灯不亮,加上后其错误灯就亮,是乍回事?

楼主:
顶起来呀,不要沉下去了。
是不是PLC不能再用了呀

网友B:
还有维修的价值吗?找个手编器读取C20的程序,如果扩展拆下故障灯不亮RUN灯亮的话,估计CPU上的程序是能读出的。再买一台旧机和扩展几百元重输一次程序就OK
扩展故障不少情况下是接触不良并没有什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