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谢谢

楼主(2005-12-11):
在编程软件中设置的时候我需要填入选用的FX2N-128MR-001名称,那么fx2n-4ad在软件中怎么体现(怎么设置)

还有就是我在编写梯形图的时候,输入为X,输出为Y,中间变量为M,那么我想表示模拟量应该用什么符号?

网友A:
看三菱网站,有关于模数转换的使用方法.

网友B:
嘿嘿。。。。查查说明书,作个详细的I/O影射表

网友C:
plc与fx2n-4ad通讯是用FROM TO来实现的,FROM是读4AD内部存储器的内容,具体定义可以查看特殊模块的使用手册,TO是写操作命令,用以修改特殊模块的内容.
如 FROM H0 H1 D0 K1,指读取地址为H0的特殊模块内存地址为1#单元的内容,并将其存放于D0单元内,K1表示1个字节,如果为K2,则表示存放于D0,D1两个单元内.

楼主:
opt_wgp 谢谢你,你说的挺对的!!!
有联系方式吗?以后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