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线路的问题

楼主(2005-12-11):
我们这里 10KV线路用2根导线,A相接地,变压器壳也接地,请问各位这是吗系统,有吗利与弊.请各位指教.

是三相,不是单相

网友A:
10KV线路用2根导线可为单相变压器供电,但A相要是接地运行........那到是头一回听说,不知有人明白为什么交流一下。

网友B:
没有听说过。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C:
供单相电,A接地是减小损耗!

网友D:
听说过,是两线一地系统,,就是三相电源,其中的一相利用大地做导线,可以节约金属材料,不过,好象已经禁止使用了。

网友E:
有这种用法,好像是主要用于偏远农村

楼主:
6楼你好,你说 的特对,顶顶

网友F:
这种系统是我们国家在8几年以前穷的时候为了节约材料,有人很聪明的把大地作为另一根导线用,不过那样是很危险了现在是很少见了。这个我也是问我们老师傅才知道的哦~!

网友G:
这好象是在偷电,很有意思的

网友H:
我见过,不过是380伏系统的,用于电机车运输;如果是10kV系统的话,我估计首先应该和电源系统隔离。

网友I:
这样很危险的,现在基本不允许用了啊.

网友J:
听说河北一些地区就这样干,主要是节约金属吧,不过会不会造成三相电不平衡呀,我认为可能也太不安全吧

楼主:
我 就 是 河 北  的

网友K:
导线与大地之间存在强大的磁场对无线通信等有干扰

网友L:
这样做如果B相或C相发生接地那不是变成两相短路了

网友M:
谁知道啊 咋用都行  俺们中国人创意无限  我是北京做数据采集卡的 有好玩的工控笑话啥的发我邮箱里 谢谢阿 clankzhang@163.com  13391708713 张东

说句不该说的 ,导线接地很危险 我们家那的粮库6万伏的 人家在边上钓鱼 一杆甩上去 人完了
根碳棒差不多, 工控的朋友千万别这样干  恐怖阿

网友N:
我们这边山区小水电还在用,缺点不少,但省钱

网友O:
两火一零系统,多用于农村等地方。现在很少用。

网友P:
5楼说的对,是两线一地系统,但是其他朋友说的不全对,淘汰它不是因为危险,而是供电可靠性太低了,实际上它比现在的三线不接地系统更安全。

网友Q:
我听都没有听说过。

网友R:
我也没有听说过,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S:
好象就是6楼那个意思

网友T:
今天又学习到新的知识了,很开心
不过这样接地使用话,那如果另外一相接地了,那相间不就是会产生很大的电流了(因为不能算是纯金属性短路);而且不会产生夸步电压么//?

网友P:
请问25楼,单相接地就没有跨步电压了吗?
在以前有个术语,接地掉闸 就是专指两线一地系统的,只要火线一发生接地,就跳闸。
现在的3线系统,如果1根导线接地不会立刻跳闸,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行两小时左右,此段时间如果有人通过接地点就有可能产生危险。我前所说两线一地系统安全性更高就源于此。

网友U:
26楼的说的好

楼主:
26楼说的好顶一下

网友V:
听过,这是在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哦,现在很少出现了,当时为了、节省材料才使用这样的方法,但现在很少用了,我也是听老电工才知道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