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1):
我想请教各位大侠:普通电机是否可以不受限制的做低频调速使用?低频运行对电机有什么危害?有办法弥补吗?

网友A:
请问你说的是用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吗   如果是的话 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们单位好几台大电机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B:
常时间低频运行散热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