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1):
请教,热电偶接线为什么要用补偿导线,如何用?

网友A:
这个是根据热电偶原理,在两端必须进行温度补偿,才能保证测量的精度

楼主:
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一点!
麻烦说的再更详细一点!

网友B:
补偿导线相当于热电偶的延长线,把冷端由现场转移到机柜内。

网友B:
注意:不同热电偶的补偿导线是不同的!!

网友C:
当然,连接的时候千万不能把极性接错了,否则误差可就大了.
真诚合作,信誉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