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5-12-12):
请问pro-face与计算机的连接线是用哪个接口
pro-face与三菱PLC之间用接口???

网友A:
你电脑有个串口的,GP与PC之间有专门的连接电缆,型号:GPW-CB02,天任公司有售;
pro-face与三菱的什么型号PLC连接? 不同型号对应不同电缆,连接图纸可以在GP软件的HELP里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