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2):
用编码器计数时,单相脉冲输入与双相脉冲输入有什么不同?
需要不需要经过变频器分频?
请高手们给个明确的答复.

网友A:
如单相联接,用于单方向计数,单方向测速。
A.B两相联接,用于正反向计数、判断正反向和测速。
由于A、B两相相差90度,可通过比较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以判别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

网友B:
楼上说的好。顺便提一下还要注意编码器选型,买错就不好了。

网友C:
单相只能进行加计数,双相加减都可以计数,也就是楼上说的单相只能正转双相正反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