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2):
大家好,我现在有嘉华JH120的PLC,但没有232数据线,那个是什么口的啊?那位有告诉我,谢谢.

网友A:
电脑后面的9芯com口

楼主:
谢谢,请问那9跟线的连接是怎么连接的啊?就是真对 嘉华 JH120的口的.谢谢

网友A:
一般是2对3,3对2,5对5三根线就可以了,少数是2对2,3对3,5对5三根线一一对应

楼主:
请问删除不了PLC的程序,谢谢.

楼主(2007-06-25):
我有 ADAM-4520通讯模块,不知道232头怎么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