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2):
在学习过程中,小弟对变压器总容量与单相容量的关系产生了疑问,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有的书上说是变压器总容量等于三相容量之和 有的变压器方面人士又说变压器每相容量均等于额定容量。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比如说630kVA变压器 它的A、B、C三相容量为多少,变压器总体可带负荷为多少(功率因素按照0.8考虑)每相可带负荷为多少

网友A:
变压器总容量等于三相容量之和,这时书上说的.有时间多看书吧!共勉!!!

网友B:
我来给你解一下  630000/<1.73*0.8*380> 就是二次额定电流
大约是1200A  每相都是1200A  而不是说每相只有400A
 我也是新手 希望不要误导你 以上仅供参考 如果有错的地方大虾们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C:
二次侧的电压应该是400V而不是380V,计算方法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来给你解一下  630000/<1.73*0.8*380> 就是二次额定电流
大约是1200A  每相都是1200A  而不是说每相只有400A
 我也是新手 希望不要误导你 以上仅供参考 如果有错的地方大虾们还请多多指教

0.8是什么?
初初涉足变压器,知识不多,了解不深,恳请大虾高手通通赐教过来!深情感谢T_T

网友B:
0.8是功率系数

网友E:
我也想在此问各位师傅一个问题:变压器在持续运行的情况下能承受多大过负荷?先在此谢过!!!

网友F:
我想问一下三楼的楼主,1.73这是什么?,为何这多的公式里都有这个数据,用它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吗?在下先谢了!

网友G:
我想1.73表示负载方面是星形接线负载 要是3的话 表示是三角形负载
我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若是错误,请指正!

楼主:
那时不是就是说 每相的容量均等于变压器的额定容量阿?

楼主:
那是不是每相容量均等于变压器额定容量

网友H:
同意2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