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2):
我用的安川∑Ⅱ伺服系统,线路连接、参数设置感觉都没问题,但是电机就是不转,也没报警。反复查找,也找不出问题所在。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伺服驱动器的型号是:SGDM-01AD       电机的型号是:SGMPH-01ABA21。
用S7 224(DC/DC/DC)输出脉冲和方向信号。感觉脉冲信号没输进去。请高手指点一下。没说清楚的请提问。谢谢!

网友A:
还是那句话,JOG时电机旋转吗?

楼主:
jog 时,电机正常。请帮帮忙。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正反向限位你取消了没有呢?

楼主:
伺服驱动器的正反向限位没取消。

网友B(2006-02-22):
把参数初始化

网友C:
你又可以点动,脉冲也可以发出,连线也没问题,参数也设置了
唯一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就是:你有没有选择使用位置控制模式,如果是速度控制的时候是不能接收到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