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2):
这是小弟在最近的项目中碰到的一个问题:
在网段II中由于最开始所得的信息是敷线距离在60米左右,按此则可以选取双绞线作为DCS系统的上层传输介质。但是在实际的敷线过程中发现网段II的敷线距离竟长达160米,经已远远超过5类线的极限。鉴于现场的实际情况无法在网段II的中间设置中继器,而采用光纤又略嫌造价过高,并且考虑到网段II的操作站的重要性并非太高等等原因,故将网段II设计成为HUB通过BNC接头堆叠的模式(细同轴电缆的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80米)。
请大虾们来评论一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及稳定性等方面的性能,能否满足一个小型DCS系统(1000点左右)的网络要求。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不过还是顶一下。

楼主:
唉。。。又说没有实例,有实例又没有人来理一下。。。其实用同轴电缆作为通信介质是以太网早期的应用方法,只不过是因为同轴电缆的方式限制了通信的速率(最大只能去到10M以太网,或者这就是AB的controllogix为什么是低于10M的速率的原因),但是它的传输距离及抗干扰能力(?)均强于双绞线。通过BNC堆叠多个HUB在早期也应用得较为广泛。。
(晕,又不知所云了,:P)

网友B:
我这用的同轴。。。隔2000米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