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2):
那位高手知道PLC是如何与变送器进行通讯的 有具体的例子最好 谢了
mengxianglei512@eyou.com

网友A(2006-02-17):
用无协议通信

网友B:
RS232C进行数据传输
同时有4-20mA的标准控制信号
通讯不需要协议

网友C:
可以用无协议(TXD,RXD指令),也可以用PMCR指令,或者用协议宏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