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2):
那位高手知道PLC是如何与变送器进行通讯的 有具体的例子最好 谢了
mengxianglei512@eyou.com

网友A:
PLC选型了没有? 建议选择CQM1H , CPU21 ,模拟输入模块CQM1-AD041,模拟电源模块CQM1-IPS01.把变送器的输出接到模拟输入模块上,再编制转换程序使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就可以通讯了.
          最好配置一个MPT显示器

网友B:
还要注意那种变送器,是电流还是电压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