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2):
这四种量小弟不太清楚,大家来解释下好吗?有漏的没?

网友A:
我的认识:开关量(数字量)史以:只能用0,1两种状态表示的量,即外围器件的开关两种状态,没有大小的概念。模拟量:为一用大小来区分的量,由大小不同所表示的意义也不同。脉冲量:一个开关状态因为开或关所产生的上升或下降的一个状态。以上为我的浅识,如有不妥,请各位指点。

网友B:
PI输入测量功能:
  输入信号为脉冲量,可测量频率和计数开关量输入。
频率测量范围: >1KHz
计数开关量计数范围1~无穷大,计数变化分辩率:0.5ms。
PI输入信号类型:  可为有源直流电压:>12VDC  并 <50VDC
                或为无源开关接点(查询电压为24/48VDC)
                或  根据用户定做
SOE输入测量功能:
      SOE(Sequence  Of  Event)事件顺序记录功能,
电平变化分辩率:1ms(实际上可做到0.1ms)判断开关动作的时序,主要用于事故的事后分析。
SOE输入信号类型:  可为有源直流电压:>12VDC  并 <50VDC
                 或为无源开关接点(查询电压为24/48VDC)
                 或  根据用户定做
常规DI输入测量功能:
  常规输入信号为开关量,可测量被控对象的开关状态,如:电动门的开或关状态反馈。
DI输入信号类型: 可为有源直流电压:>12VDC  并 <50VDC
              或为无源开关接点(查询电压为24/48VDC)
              或  根据用户定做
DO输出功能:
   开关量输出,可控制被控对象的开关/启停,如电动机的启停。
DO输出接点类型:  达林顿晶体管输出      30VDC  0.1A
  常开/常闭接点  240VAC/10A,30VDC/10A
  或常开开接点   240VAC/5A,30VDC/5A
  或  根据用户定做
PWO输出功能:
   可调宽度脉冲量输出,控制输出接点开合时间,最小时间为1mS,可用于脉冲信号的产生,如同步调速电机控制,加热炉加热丝的通断控制。
PWO输出接点类型:  达林顿晶体管输出      30VDC  0.1A
         常开/常闭接点  240VAC/10A,30VDC/10A
         或常开接点  240VAC/5A,30VDC/5A
         或  根据用户定做

AO输出功能:
  模拟量输出,对外输出电压或毫安电流,如对电动门调门开度的控制。
 AO模拟量输出D/A转换分辨率为12位,模拟量输出全悬空隔离,隔离电压达3000V,负载能力为700Ω(隔离驱动电压为15VDC) 或 1KΩ(隔离驱动电压为24VDC) 。
 AO模拟量输出信号类型:   1~5V 或 4~20mA
AI输入功能:
   模拟量输入,信号输入方式: 双极性,A/D转换为16位,抗干扰能力:CMR≥120dB。
     AI输入信号分三种: AI_VmA电流/电压、AI_mV小电压(热电偶)、AI_R电阻(热电阻)
AI_VmA输入功能:
  输入信号为电流(±20mA)或电压(±5V),主要用于与市售仪表(如压力表,流量表)标准信号(4~20mA) 的输入,对二线制仪表可对外供电(对外供电电压由用户定,一般为24VDC)。
 AI_mV输入功能:
    输入信号为小电压,常为毫伏电压(热电偶),毫伏电压范围为:–100mV ~+100mV,主要用于热电偶信号的测量。
        TCB  铂铑30 铂铑60   0  ~ 14mV  对映 0~1820度
        TCE 镍铬-铜镍      -10~77mv  对映-270~1000度
        TCJ 铁-铜镍        -8.1~69.536mv对映-210~1200度
        TCK 镍铬-镍硅      -6.5~55mv  对映-270~1372度
        TCK 镍铬硅-镍硅    -4.4~48mv  对映 -270~1300度
        TCS  铂铑10         -0.3~19mV对映 -50~1770度
        TCT 铜-铜镍       -6.3~21mV 对映 -270~400度
        TCR   铂铑13-铂    0~20mV对映 0~1700度
AI_R输入功能:
输入信号为电阻(热电阻)信号,可用于热电阻或应变片电阻信号的测量,测量范围为 1~500Ω,接线方式为三线制接线。
          RTDPt100   18.49~391Ω  对映-200~850度
          RTDPt10    1.849~39.1Ω  对映-200~850度
          RTD Cu100  78~166Ω    对映-50~150度
          RTD Cu10   7.8~16.6Ω   对映-50~150度
          RTD Cu50   39~82Ω     对映-50~150度
          测量原理为:电桥法。
详见我的网站 http://www.tiasky.com/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网友C:
找本工控的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