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电缆烂

楼主(2005-12-12):
两个月坏了三根下载电缆,老板气得噢噢地叫,我躲在墙壁后面偷偷地哭,俺就想不明白,是俺手运不佳,或是PRO-FACE的下载电缆烂得天下闻名,试问天下豪杰,此事何解?

网友A:
你用的电缆是黑色还是白色的?如果是白色的你就骂错人了。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用了USC转串口了(我猜应该是的);

楼上的猪,告诉你吧,北京天任的下载线也是黑色的,哇哈哈,并不是只有PFC的线是黑色的哦!

网友C:
黑色的怎样?好像原装(洋鬼子的)的就是黑色的。

网友D:
只有Proface的原装电缆才能怪到Proface头上
现在我还没发现原装电缆坏过

楼主:
坏了两条黑色的,一条白色的,都是USC转串口了的(每条都是300多人民币啊),难道原装的不是USC转串口?怎样才能买到原装的?多少钱的?

网友B:
应该是用usb转串口出的问题,问题在你的usb转换的dd上;
换一个性能好点的,电缆的损坏就降低了!
我一根电缆不知道用了多少次了,还是好好的,当然,我是直接用笔记本上的串口,hoho

ps:楼上的,原装的贵哪...

网友E:
最好用台式机,直接用COM口连接;

网友B:
现在很多笔记本都不带串口了,有点麻烦。

网友D:
原装的电缆都是很贵的,可能你坏十根也不值一根原装的,所以就将就用吧

网友F(2006-03-04):
设置串口卡com端口号问题,可以任意设置COM1.COM2...COM8

1、为什么要使用comX.exe软件?
使用笔记本串口卡,安装好驱动程序后,请先用此程序comX.exe设置好端口。然后再使用通信软件来连接设备。因为:很多通信软件,里面默认的是com1口,而装好的笔记本串口卡,多半是占用com4,com5,com6等端口,怎么办呢? 使用200K大小comX软件,可轻易解决问题。

网友G:
原装线是两块并接的,内部有IC,很贵,以前用过。丢了后改成很丑的那种也能用。

网友H:
厂家哄人而已,也就TTL电平通讯,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厂家哄人而已,也就TTL电平通讯,
好象不是你说的那种,以前我拆开过,很大一块电路板,有40mm*100mm那么大,有很多器件,自已做也很麻烦,而且IC上无字。

网友I:
找找看,偶又发过自制的图纸,在GP377L上测试通过!

网友J(2006-04-06):
换个本本,用串口啊,就为了要个带串口的本本,我买了戴尔,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