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2):
单片机系统是将27V直流通过DC/DC变换后提供电源的,我可否反过来用ADC对27V进行采样???这中间会出现短路的可能吗?

网友A:
恩..应该是可以的吧
具体的是还没实现过  但是据我所学的理论来说应该上没什么问题啦   要不你可以先那电压低点的先来做做个实验

网友B:
需要加限流电阻